[解决] [已解决]对开关电容型共模反馈进行dc/ac仿真

楼主(2024-11-07):
想请教大佬,最近开始学习运算放大器相关的内容,用28nm工艺搭了一个折叠式共源共栅,包含偏置电路和开关电容型共模反馈,其中主要是这个共模反馈有点问题

共模反馈电压

先进行了瞬态仿真,前面一开始的4ns是开关时钟还没有工作,仿真出来是490mV,后面得到的稳定的电压能有590mV,也是预想的电压附近
但是跑dc仿真的时候这个共模反馈电压就是一开始的值

开关电容型共模反馈电路

如图显示的是490mV,现在用论坛上看到的理想共模反馈dc仿真得到的Vcmfb也是正常的590mV

理想共模反馈电路

不知道怎么处理才能让这个仿真达到稳定的值,用上面理想的搭出来增益能达到71dB,但连接到开关电容型的共模反馈后就有管子进入线性区了,增益也降到了23dB,不知道这样才能做dcac仿真,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
找到了一篇博客
https://www.analog-life.com/2022 ... -in-cadence-ic-618/
直接在trans仿真设置里面设置ac扫描的时间点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一篇博客
https://www.analog-life.com/2022/12/how-to-perform-ac-simulation-at-specific-moments- ...

楼主,帖子进不去,能再发一下吗

楼主:
直接在仿真器里面选择瞬态仿真tran-Options...-Output-ACTIMES SETTINGS
里面actimes设置一个交流仿真开始的时间就好了,我这个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Vcmfb才稳定,所以就设置后面的一个时间就可以了,然后瞬态仿真和交流仿真一起跑,注意瞬态仿真放在交流仿真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帖子进不去,能再发一下吗

直接在仿真器里面选择瞬态仿真tran-Options...-Output-ACTIMES SETTINGS
里面actimes设置一个交流仿真开始的时间就好了,我这个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Vcmfb才稳定,所以就设置后面的一个时间就可以了,然后瞬态仿真和交流仿真一起跑,注意瞬态仿真放在交流仿真前面

网友(2025-10-07):
大哥你这个测试共模反馈的时候运算放大器的输入信号咋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