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求助

楼主(2024-11-07):
佬们,现在使用DC在替换工艺库时,想实现,假如A工艺的所有INV替换成B工艺的inv。使用什么命令呢?我知道change_link可以替换inst name,我现在想整体替换design的cell name。

网友A:
change_link可不是替换inst name的,它替换的是ref name

网友A:
可以用sed命令或者自己写个脚本,直接改网表,然后比个form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nge_link可不是替换inst name的,它替换的是ref name

谢谢佬的指出,我是用change_link指定A工艺的实例名字,直接替换成B工艺的cell,这样就只能一个个指定,我想实现对整个A工艺所有的某类cell,实现在DC的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ed命令或者自己写个脚本,直接改网表,然后比个formal

好的,我先看DC有没有方法实现,主要是想替换scan_reg且保持原厂的scan chain,现在还不知道在DC中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佬的指出,我是用change_link指定A工艺的实例名字,直接替换成B工艺的cell,这样就只能一个个指定, ...

这个容易啊,举个例子:

比如要替换XOR_A类型为XOR_B,其中XOR_A为A工艺的cell,XOR_B为B工艺的cell
对应的pin分别为:
module XOR_A ( A, B, Z );
module XOR_B ( I0, I1, Y );

DC里面可以这样去替换
set all_tech_A_xor [get_cells -hier -filter "ref_name == XOR_A"]
foreach_in_collection cell $all_tech_A_xor {
  change_link [get_cells $cell]  [get_lib_cells */XOR_B]  -pin_map {{A I0} {B I1} {Z Y}}
}

网友B:
只需要换库吗?对时序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换库吗?对时序没要求?

因为是反向电路,想先不改变逻辑连接关系,更换完后,pr去看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容易啊,举个例子:

比如要替换XOR_A类型为XOR_B,其中XOR_A为A工艺的cell,XOR_B为B工艺的cell

佬,可以对更换完的cell name整体设置dont_touch 嘛

网友:
应该可以搞定   eda

网友:
应该可以搞定   280537870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容易啊,举个例子:

比如要替换XOR_A类型为XOR_B,其中XOR_A为A工艺的cell,XOR_B为B工艺的cell

佬,非常感谢,就是我想实现效果。现在还有种情况是,比如A工艺的cell1在B工艺中没有对应的类型,但可以用B工艺的cell2+inv实现与A相同功能,这样在DC可以实现嘛?

网友A:
可以啊,相当于做个ECO,自己去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相当于做个ECO,自己去连接

我可以在DC中将cell+inv1形成个module似的,然后用change_link去替换A工艺的cell 嘛,因为还是对整体design中cell批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