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段式状态机和二段式状态机在时序上的差别

楼主(2024-11-07):
如题,我的认知是三段式状态机使用3个always块,将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分开,更利于时序收敛,至于二段式就不太清楚了,有大佬能解释下二者在STA的区别吗?

网友:
二段式的状态机反而更能分开吧 ,反正我们要求用二段式写状态机里面就只有时序状态的跳转 ,所有的组合逻辑关系都是抽出来,单独用assign去表示;不过除了时序,二段式好像综合出来比三段式省 所以可能也是一个用二段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