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ell与skill是否可以相互调用命令或函数

楼主(2024-11-07):
如题,skill可以通过shell("xxx.sh" 参数)来获取shell命令的结果,那skill的命令如果直接作为shell函数的参数?

网友A:
我所知道的是SKILL语言和C语言之间有API接口,用itk为前缀的函数可以在C语言里面调用到SKILL的东西;另外就是OA 数据库本身也有解析数据结构的C语言函数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所知道的是SKILL语言和C语言之间有API接口,用itk为前缀的函数可以在C语言里面调用到SKILL的东西;另外就 ...

能否举个例子,有help文档中没有找到itk为前缀的函数。我在网上看到在shell中使用skill xxx.il可以,我写了个test.il,用来有当前窗口创建一个矩形,运行后没有结果。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从SHELL脚本调用 xxx.il是怎么起作用的。 SKILL和操作系统之间的通讯,还可以用ipcBeginProcess来做,如果你想用的是这样的机制的话,那个还是从SKILL端发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从SHELL脚本调用 xxx.il是怎么起作用的。 SKILL和操作系统之间的通讯,还可以用ipcBeginProces ...

谢谢指教,我先查下ipcBeginProcess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