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跑不动

楼主(2024-11-07):
CIW窗口看也没看到有error,就突然中断了

楼主:
Degenerate (vertex count =5)boundary atlocation(0,0)in cell M3_M2_CDNS on layer 62 data type 0)

网友A:
M3_M2_CDNS 这个cell 是不是被删掉了, 你版图里面还有调用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_M2_CDNS 这个cell 是不是被删掉了, 你版图里面还有调用关系

找到问题了,是有两个V2孔引起的,删了就可以跑起来了,应该是不符合打孔规则?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昨天排查了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