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版图里面选中group后,里面的器件不能高亮,只能亮一个group的外框

楼主(2024-11-07):
为什么版图里面选中group后,里面的器件不能高亮,只能亮一个group的外框

楼主:
如图

建立group后

建立group后

没建group时

没建group时

楼主:
他是在我切换layerset的时候出现的,我设置的几个layerset就会看不见group内部器件

网友A:
是不是左下角object里面的group/instance/mosaic其中的某些把v勾掉了  不可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左下角object里面的group/instance/mosaic其中的某些把v勾掉了  不可见了

不是,那个显示的是group的一个边框,选不选中这个group都会有的一个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个显示的是group的一个边框,选不选中这个group都会有的一个框

verify——makers---delete all---勾上最上面的all然后ok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fy——makers---delete all---勾上最上面的all然后ok试试呢

我现在是选中group里面的器件不能高亮的问题,上面回复你的是object里面选中group的效果

网友B:
按e 在displayoption里的Dimming里把Dim Selected Object Content取消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e 在displayoption里的Dimming里把Dim Selected Object Content取消勾选

apply之后group里面的器件还是没有高亮显示,只显示了一个外边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apply之后group里面的器件还是没有高亮显示,只显示了一个外边框

取消勾选,再apply

网友B:
引用 楼主:
apply之后group里面的器件还是没有高亮显示,只显示了一个外边框

取消勾选还不行,那就卡bug了,只能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apply之后group里面的器件还是没有高亮显示,只显示了一个外边框

取消勾选以后  取消选中  然后重新选中group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消勾选还不行,那就卡bug了,只能重启

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取消勾选后cell是可以高亮的,但是就是group里面的的器件不能高亮,产生的原因就是我换了一个layerset,现在想知道是layerset里面什么参数造成的这个现象,换回原来的layerset后group还是可以高亮的,所以也不是bug,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把左下角Objects里的的Fig Groups的v勾选取消掉

网友(2025-05-22):
我一般是在 版图里按E键后 display controls 区域把 Transparent Group 勾选上,建议只是做检查用,检查完后还是取消勾选。如果需要修改还是进去后编辑

网友:
插个眼,我也碰到过,很好奇

网友C:
红色的instance drawing 勾上就行了

网友(2025-10-23):
引用 网友C:
红色的instance drawing 勾上就行了

真的耶!!!感谢大佬,解决了困扰我很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