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DL文件导入识别不到W和L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4-11-07):
原因:

CDL文件中的W和L,与reference工艺库的w和l,包括nf和m等写法不一致

解决办法:
如果没有device map文件,可以通过查看reference工艺库的网表如下:

发现w,l用的是小写。

而CDL里面的参数如下:

发现用得是大写,所以导入时识别不到,所有管子都是最小的W和L。
最后用记事本把CDL文件里面的W和L等参数全部替换成与网表一致即可。

网友A:
导入设置的时候 promap 那行写 W w L l   就可以 不用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设置的时候 promap 那行写 W w L l   就可以 不用替换了

试过不行 有点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不行 有点奇怪

可能是导入后 没有up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导入后 没有updata

要refresh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refresh一下吗

是updata ,CIW 的菜单栏里 对应工艺的菜单的子菜单 应该是有updata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updata ,CIW 的菜单栏里 对应工艺的菜单的子菜单 应该是有updata 的

没找到

网友B:
不了解你什么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了解你什么工艺

嗯呢 我这个工艺没有这一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