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保存工艺库

楼主(2024-11-07):
求助,网友们好,我在virtuoso中添加好了工艺库后想要保存,发现Save是灰色的,点不了,点击Save as,又会出现右边这个图,请问一下大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又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存放cds.lib 的文件夹没权限 看你的路径是软件安装目录 一般只有读权限   另存到其他位置就可以

网友:
另存到家目录或者当前工作目录,推荐后者

网友:
这个没影响的,save as到cds.lib可以的;
如果不放心你可以手动打开cds.lib进去define library 和library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