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2kHz皮尔斯振荡电路起振

楼主(2024-11-07):
完全按着Eric Vittoz资料中的参数搭的电路 tran仿真 5s 无法起振 是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希望大家帮忙看看 感谢感谢

【最新】vdc改成了vpwl 加大到3.3了 Lm参数修改好了给了初始1uA电流 30ns步长 仿了3s 振起来了

网友A:
tran的noise有设置嘛?

网友B:
1.模型参数不多,L值太小。
2.电流给的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模型参数不多,L值太小。
2.电流给的有点小。

感谢回复 应该是11.22kH 忘了改  电流是按着书上来的 我尝试增大些 参数不多是什么意思 是还需要设置其他参数吗 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应该是11.22kH 忘了改  电流是按着书上来的 我尝试增大些 参数不多是什么意思 是还需要设置其他 ...

笔误,是参数不对。

网友C:
仿真step不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的noise有设置嘛?

感谢感谢 后面设置了pulse 然后是Lm和步长的问题 改了Lm 步长30ns 就好了 我也服了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step不能太大

是的是的 我改到了30ns 然后把参数都改对 就起振了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误,是参数不对。

好的 感谢感谢 我也服了自己这都能忘

楼主:
【最新】vdc改成了vpwl 加大到3.3了 Lm参数修改好了 30ns步长 仿了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