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深N阱画法求助

楼主(2024-11-07):
各位大佬, 本人版图小白一枚。现在想利用深N阱将该NMOS管的S端和B端进行连接,请问应该怎样进行绘制

烦请各位大佬,指教一下(最好说的简单一点,本小白不胜感激!!)

网友A:
图示这种。核心是需要n阱给深N阱提供电位,二者之间要有足够的重合。其他的以能通过DRC为准。

网友B:
就按普通NMOS那样连DSGB四端,只不过这个管子做在DNW上,最后DNW的外沿用一圈NW的环提供DNW电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示这种。核心是需要n阱给深N阱提供电位,二者之间要有足够的重合。其他的以能通过DRC为准。 ...

那反映到我这个NMOS管的话,就是在PGR再围一层N阱,然后在N阱外面再加一层DNW吗(我这边用的是tmsc N28工艺)

如果是的话,还请大佬说一下DNW怎么提供电位控制,是利用过孔进行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按普通NMOS那样连DSGB四端,只不过这个管子做在DNW上,最后DNW的外沿用一圈NW的环提供DNW电位就可以了 ...

那我这边的PGR+NMOS管是不是在外面加一层DNW就算是这个管子做在DNW上了呢。

此外那我这边还想请教一下大佬您提到的“DNW的外沿用一圈NW的环提供DNW电位”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这边刚接触版图,还不太清楚版图的设计细节

网友C:
pring外面直接围dnw环接电源,大概就这意思,没必要再加个普通nring

网友:
工艺的RF管子应该自带DNW的,你自己画的话画一个最大的NW把管子围起来,然后中心挖空就是pwell了,在pwell外圈多个1um的边长画dnw就行

网友:
你看看pdk下有没有dnwnmos调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ing外面直接围dnw环接电源,大概就这意思,没必要再加个普通nring

能否具体请教一下大佬,对于tmsc 28工艺的DNW环如何接电源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请教一下大佬,对于tmsc 28工艺的DNW环如何接电源呢

t28我不懂,但dnw我遇见就两种,一种是工艺提供DNW环,就是prng,nring,dnwring,可以直接调用dnwring,还有一种是提供dnw层次,这个你得designrule找一下,这个就是围普通的nring,然后把这个范围盖上dnw layer。本质都一样,就是个nring加了个dnw层次,一种是foundry做好了,一种是手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t28我不懂,但dnw我遇见就两种,一种是工艺提供DNW环,就是prng,nring,dnwring,可以直接调用dnwring, ...

那这个是指在npring的NW层外面再加一层DNW还是把NW替换成DNW

网友D:
刚好有个人发了个图https://bbs.eetop.cn/thread-97879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好有个人发了个图https://bbs.eetop.cn/thread-978797-1-1.html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