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楼主(2024-11-07):
请问怎样把电脑桌面文件拖到虚拟机的cadence中啊,各种方法都试完了,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rhel7以下的系统,虚拟机支持pc和虚拟机拖拉,7以上通过ftp传

网友(2025-02-28):
你看看你的paste是不是灰色的?可能需要更新tools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