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频谱异常

楼主(2024-11-08):
各位前辈好!

小弟在cadencez中仿真ADC行为级模型,发现得到的频谱,信号周围裙摆太宽,如图片所示。已经采用了相干采样。请问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仿真ADC行为级模型,发现得到的频谱,信号周围裙摆太宽。已经采用了相干采样。请问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频谱裙摆过宽可能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采样率不足:如果采样率不足,可能会导致频谱裙摆过宽。根据采样定理,采样频率应该是信号带宽的两倍以上。  滤波器设计:滤波器的设计可能不够理想,导致高频部分的衰减不够,从而导致频谱裙摆过宽。  量化噪声:量化过程中产生的噪声也会影响频谱的质量,尤其是在高频段。  相位不匹配:在相干采样中,如果采样器和信号源之间存在相位不匹配,也会导致频谱裙摆过宽。  你是否已经检查过这些因素?

网友:
我没搞太明白,频谱宽不宽有什么影响吗?只要信噪比够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