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键盘左下方的Alt不可用怎么解决?

楼主(2024-11-08):
在.cshrc文件中启用了Alt键,但是键盘左下方的Alt不可用,右下方的可以正常使用,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

楼主:
解决了!让IT帮忙调了一下ETX设置。

楼主:
你用的是.cshrc还是.bashrc?

网友:
双十一了

网友A:
拿键盘去洗洗

楼主:
键盘没坏啊,Windows系统下都能正常操作,就版图快捷键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键盘去洗洗

洗过好几次了,不管用,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换个键盘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键盘试试啊

换了两个了都不管用,不知道是不是.cshrc的原因,以前用.bashrc就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啊哈哈哈老哥说话太有内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cshrc还是.bashrc?

.cshrc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没有映射关系,不只是alt 你可以看看你的 空格也是用不了的。找it吧

楼主:
好像出这个问题的都是.cshrc的问题
.bashrc的时候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没有映射关系,不只是alt 你可以看看你的 空格也是用不了的。找it吧 ...

空格键没问题,就只有Alt键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让IT帮忙调了一下ETX设置。

我这边通过IT也解决了这个问题,十分感谢您的经验分享!

网友B:
EXT设置是啥啊,能解释一下吗 我们IT都不给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T设置是啥啊,能解释一下吗 我们IT都不给搞

Exceed TurboX,登录linux的一个软件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只要和linux系统就行啊,还是VNC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只要和linux系统就行啊,还是VNC不可以啊

vnc应该也是一样的,这个只有IT才有权限改,应该是和文字拷贝、截图...这些在一起设置的

网友:
我们it好像不知道, 和我说vnc不行 无语了

网友:
键盘映射问题,找it搞搞就行了
只是有些it会直接说不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