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反馈电阻大小取值问题

楼主(2024-11-08):
晶振反馈电阻RF这个阻值如何计算,为啥32K晶振,一反馈电阻般都是10M的电阻

网友A:
晶振特性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特性决定的

你好,是否有资料借鉴一下,想了解具体原因

网友(2025-06-03):
楼主 你好 我最近也好奇这个问题  你搞清楚了吗

网友:
因为32K 晶振的Q值要远高于几十MHz的晶振,那么就需要几十Mohm的电阻,不然会loading到晶振的Q值。你可以计算下晶体谐振腔的等效并联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