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电源转低压电源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4-11-08):
(图片)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Zener管Z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Zener管Z2的作用是什么

应该是电压钳位保护,防止输出电压超出5V电压太多以击穿后面5V电压域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压钳位保护,防止输出电压超出5V电压太多以击穿后面5V电压域的管子
...

感觉是这样的,但是觉着起不到作用。源极受栅极zener管Z1的钳位,已经限制了最高电压在Zener击穿电压减去M1管的Vth附近,就算有大毛刺也会有去耦电容C2去稳定。实在想不到有什么影响会让M1源极上升到Zener的击穿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是这样的,但是觉着起不到作用。源极受栅极zener管Z1的钳位,已经限制了最高电压在Zener击穿电压减去 ...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可能功率管体diode会反向击穿又或者是一些寄生电容会导致瞬态大电压进来,放这个二极管总归是更放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可能功率管体diode会反向击穿又或者是一些寄生电容会导致瞬态大电压进来,放这个二极 ...

好的好的,谢谢您,我再理解一下

网友B:
假负载和clamp 瞬态尖峰电压,如果VCC绝对空载, VCC就不是Vzener-Vgs了

网友C:
一般來講是不會導通,但是,如果有什麼意外導致zener 1 失效,M1 gate會被充電至VCC,此種情況下,zener 2可保護後面電路看到電壓不超過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负载和clamp 瞬态尖峰电压,如果VCC绝对空载, VCC就不是Vzener-Vgs了

有道理,绝对空载的状态下存在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來講是不會導通,但是,如果有什麼意外導致zener 1 失效,M1 gate會被充電至VCC,此種情況下,zener 2 ...

Zener1失效的话,Zener2也没办法钳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负载和clamp 瞬态尖峰电压,如果VCC绝对空载, VCC就不是Vzener-Vgs了

大侠,没听太明白,方便大概讲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