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4.7uF的电容ESR电阻阻值范围大概是多少

楼主(2024-11-08):
最近做个片外电容的LDO,不清楚4.7uF的电容实际ESR电阻大概是多少

网友A:
上图是2.2uF的陶瓷电容,你可以直接去找电容厂家的datasheet,里面会写,这个图就是从datasheet里截的

网友B:
去网上找个卖电容的厂家看看参考规格书就知道了

网友C:
你去村田的官网找到https://ds2.murata.co.jp/simsurfing/index.html?lcid=zh-cn,选择你先要的电容类型,比如这个https://ds2.murata.co.jp/simsurf ... 806460aaabb7bd66596,你选择spice网表下载,导入到cadence里面仿真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村田的官网找到https://ds2.murata.co.jp/simsurfing/index.html?lcid=zh-cn,选择你先要的电容类型, ...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网上找个卖电容的厂家看看参考规格书就知道了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是2.2uF的陶瓷电容,你可以直接去找电容厂家的datasheet,里面会写,这个图就是从datasheet里截的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是2.2uF的陶瓷电容,你可以直接去找电容厂家的datasheet,里面会写,这个图就是从datasheet里截的 ...

十分感谢

网友D:
10mΩ~200mΩ吧,看datasheet上一般都有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mΩ~200mΩ吧,看datasheet上一般都有标注的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去村田的官网找到https://ds2.murata.co.jp/simsurfing/index.html?lcid=zh-cn,选择你先要的电容类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去村田的官网找到https://ds2.murata.co.jp/simsurfing/index.html?lcid=zh-cn,选择你先要的电容类型, ...

十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