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spice in时阻值不对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24-11-08):
spice in时阻值不对怎么回事呀,我将manpping file里的宽长按照cdl和cdf对应写,最开始导出来电阻阻值是默认值,现在是宽可以识别,但是长不对。这candence 疯了

网友A:
是的,建议逐个手画,要不然后面还要踩大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建议逐个手画,要不然后面还要踩大坑

后面的大坑是指什么呀,我只是用个简单的电路试试水,没想到卡在这里

网友B:
change the order of W and L, W first then L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nge the order of W and L, W first then L

okok,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