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各位大佬,如何创建Guide buffer!

楼主(2024-11-08):
经常会在网上看到用guide buffer去干预时钟树综合,来创建一些skew group,做平某些sink,或者是让某些sink不去拖长别的sink。自己尝试过在fp阶段,用addInst去添加buffer(完全自己摸索),后续有点不知道怎么去写cts spec。求有经验的大佬,分享一下怎么创建guide buffer,以及怎么去写cts spec

楼主:
1820信元,我都心动了

网友A:
guide buffer本身不是目的,主要要理解design的clk结构以及sdc约束,加guide buffer一般无非是对于工具做不好的地方,手工添加,创建对应group去做balance;核心还是对于clk本身的理解,明确你想怎么做,最后转换为spec再去try,应该没有个普适万能的方法

网友:
请问能不能发一下用guide buffer做cts的文章,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de buffer本身不是目的,主要要理解design的clk结构以及sdc约束,加guide buffer一般无非是对于工具做不 ...

谢谢您的回复大佬!我前一个项目,需要单独做平某些sink,我直接创建了新的skew_group,把那些sink放进去了(没有用到guide_buffer,也达成了目的)。学习过程中我在网上看到了创建guide_buffer和分段长tree的概念。我很好奇guide_buffer是不是addInst手加的(我觉得应该不是ecoAddRepeater加的buffer),至于加的阶段,应该是place之后,再往后面我就不知道怎么把它用到cts中了,我很想知道手动增加了这些buffer之后,要怎么去应用他们,怎么用他们创建新的skew_group,怎么分段长tree(不关心具体要做长,做短哪些sink)。

网友B:
有个网站上有,不过这个东西正如3楼所说,有使用场景和条件的,可以试一下,帮助理解长树时的原理
https://zhuanlan.zhihu.com/p/56118054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网站上有,不过这个东西正如3楼所说,有使用场景和条件的,可以试一下,帮助理解长树时的原理
https:// ...

感谢您的回复!我也有在网上看到过这个文章,上面把流程都说了。我需要的可能是一个脚本的示例,看了这个文章还是没办法从0到1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想通过论坛求助一下

网友C(2025-02-22):
guide buffer 在 RTL 就要加上,並且在 placement 時要用腳本指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guide buffer 在 RTL 就要加上,並且在 placement 時要用腳本指定位置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