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脚本实现下述网表替换

楼主(2024-11-08):
我想实现,匹配module SC_MFS_160_120_* (1...168)到endmodule之间内容,并整体实现将上面5-7行内容替换为下面红框位置的内容。如何用脚本实现呢?请大佬们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如果1..168的差异仅仅是这个名字,vim脚本都可以解决。如果端口名称可能是别的,按这个规律来修改,那么考虑用Pyth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1..168的差异仅仅是这个名字,vim脚本都可以解决。如果端口名称可能是别的,按这个规律来修改,那么考 ...

端口名字是这个规律的,后面只是那个数字的区别,中间内容一样,我想尽量用vim解决呢,大佬可以提供个思路嘛?第一次弄,有点搞不定

网友A:
用vim脚本的思路是这样
/ 跳到指定的module
标记一个mark a
/  跳到endmodule
标记一个mark b
若干条 'a, 'b s 替换命令

然后或者用指定次数的循环,或者每次循环跳转后判断行号是不是回返,实现168个替换

也可以把上面的过程写成函数,1..168这个数字作为函数的参数,然后调用168次(这个可以用另一个一行的shell脚本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vim脚本的思路是这样
/ 跳到指定的module
标记一个mark a

还有个思路,先把下面红框的2行yy复制

再qa,p,循环168次
再qa,3dd,删除上面红框3行,循环168次。
不用写替换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思路,先把下面红框的2行yy复制

再qa,p,循环168次

还有一个办法,用vim正则表达式可以多行匹配的功能直接查找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