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中buffer级加入后工作点仿真

楼主(2024-11-08):
本人在看一些capless的LDO,通过查找文献,大部分文献会在EA后加入一级buffer,最简单的是一级源级跟随,但是在加入前,DC各个工作点正常,LDO也工作正常,但是加入一级源级跟随后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LDO的电路图也附上,是pmos驱动还是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的电路图也附上,是pmos驱动还是nmos

好的,是PMOS

网友B:
误差放大器输出OUT电压是根据LDO的输出情况确定的,加不加源极跟随器,它都应该是那个值。但是加源极跟随器后,误差放大器实际能输出的电压范围是发生变化的,特别是输出低电平更高了。如果在某个LDO输出电压/电压配置下,误差放大器能输出的最低电平无法满足调整管对栅压的要求,就导致环路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误差放大器输出OUT电压是根据LDO的输出情况确定的,加不加源极跟随器,它都应该是那个值。但是加源极跟随器 ...

您的意思是,我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是LDO的输出电压不满足使用这种结构的要求吗

网友:
p sf会把ea输出的dc工作点抬高vth,功率管的gate电压不满足工作要求;其次,sf会让你的主极点位置变化很大,原本ea输出端接功率管的栅端,主极点会很低,你现在加了sf,ea输出端的极点位置高了数量级,sf输出级也多出一个次级点,稳定性一定会出问题。我也没怎么做过ldo,不一定说得对,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你内部怎么会出现负压 建议看看电路设定和连接的问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内部怎么会出现负压 建议看看电路设定和连接的问题先

对,很奇怪,没加源级跟随的时候是正常的,加了之后就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很奇怪,没加源级跟随的时候是正常的,加了之后就这样了

你输出 后面有没有加负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输出 后面有没有加负载啊

加了个100mA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了个100mA的电流

你先把这个负载拿掉 看看,要是没问题 你加上有问题的话 你把 驱动管 size 搞的大一点 你这个结构本身就会限制驱动管栅极电压,你电压下不去,驱动能力有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我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是LDO的输出电压不满足使用这种结构的要求吗
...

是误差放大器输出最低电压的情况下仍然无法驱动调整管输出所需的负载电流,而你给负载挂的是理想电流源,它会把LDO拉到负电位以维持KC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把这个负载拿掉 看看,要是没问题 你加上有问题的话 你把 驱动管 size 搞的大一点 你这个结构本身就 ...

我试了一下,还真是,去掉之后就正常了,非常感谢您,但是如果要求要带载100mA的负载(capless),应该怎么进一步调整结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误差放大器输出最低电压的情况下仍然无法驱动调整管输出所需的负载电流,而你给负载挂的是理想电流源, ...

对的,非常感谢,确实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还真是,去掉之后就正常了,非常感谢您,但是如果要求要带载100mA的负载(capless),应该怎 ...

1.8v 带载100mA 你功率管尺寸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v 带载100mA 你功率管尺寸多大

目前给的是900u/150n

网友:
你第二张图中的,折叠cascode放大器的输出,源跟随器的输入端电压是88mV,这表明第一级放大器工作点不正确,整个环路恐怕没有多少增益。
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在于PMOS输入的源跟随器会把电压向上抬升一个VGS,这表明输出端的摆幅会偏向于电源一侧,你使用PMOS作为驱动管,相对于没有源跟随器时,PMOS的|Vgs|会比之前更小,达到相同电流能力时你会需要更大尺寸的驱动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个100mA的电流

很明显是你加的理想电流源,电流太大,把输出节点拉成负值了。你把负载换成电阻就不会出现负值的问题了。

网友E:
一般ldo负载电流都用开关加电阻的方式吧,理想电流源仿真会拉成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ldo负载电流都用开关加电阻的方式吧,理想电流源仿真会拉成负的

是这样啊,请问,如果负载电流以这种形式加入,怎么判断我能带载多少电流呢,用V/R?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啊,请问,如果负载电流以这种形式加入,怎么判断我能带载多少电流呢,用V/R?
...

电阻上面的电流不就是你的负载电流嘛,你说的能带载多少电流就看你负载电流最大时ldo环路还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你使用电流源作为负载会有一个坏处,恒流源的输出电阻是正无穷,实际上你在输出端少了一个可能影响稳定性的电阻。不过实际情况下重负载情况驱动管本身的电阻也较小,很可能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为什么不用一个switch和一个电阻来进行仿真呢?仿真就应当模拟实际使用场景,我猜测你LDO的真实负载的IV特性更接近电阻而非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使用电流源作为负载会有一个坏处,恒流源的输出电阻是正无穷,实际上你在输出端少了一个可能影响稳定性的 ...

好的,学到了学到了,感谢

网友:
负载电流可以用一个电阻模拟 阻值=输出电压/Iload

网友:
电压不够,插入buff前,VDD只需要大于Vgs 约0.8V Powerfet能够开始导通,插入Buffer后,VDD需要大于2Vgs 约1.6V Powerfet能够开始导通。你把VDD给2V以上应该就可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