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位量化DSM,相同的系数为什么在simulink中仿真没问题在电路中有问题呢?

楼主(2024-11-08):
电路:
仿真结果:
我觉得应该是系数问题,但是按照simulink里,系数也没有问题,最后的加法器用无源加法器,无源加法器增益会降低,但我量化范围也降低了

中间红和绿是比较器的输入,确实比较小。一条一条的是量化电平,也等比例的缩小了,比较过程没有问题
放大会发现中间有一段,可能是因为反馈量不够?但是这是matlab算出来的系数,simulink仿真也能基本跑通,但这里连续多个时钟,输入都在某两个量化电平之间。感觉是系数有问题。但又不知道为啥
simulink:
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了解,就是为什么我这个模型跑出来有二次三次谐波,按理说matlab理想元件是没有的呀
希望走过路过大佬不吝赐教,非常感谢,也欢迎大家一起讨论!!非常感谢!!

网友A:
先用理想器件,单端的跑一跑,毕竟matlab里也是单端的。找到问题了再差分。

网友B:
会不会是后面加法器的问题?加法器前对应着feedforward的系数,你的增益不精确会影响系数
你拿理想op搭一个简单电阻加法器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但是仿真突然不收敛了,我真的受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后面加法器的问题?加法器前对应着feedforward的系数,你的增益不精确会影响系数
你拿理想op搭一个 ...

好的好的,我原本想试试,但仿真突然不收敛了,原本的仿真也不收敛了,谢谢您我弄好之后试试,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理想器件,单端的跑一跑,毕竟matlab里也是单端的。找到问题了再差分。 ...

好的好的我去试试,正好仿真收敛了,重新搭一个,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我原本想试试,但仿真突然不收敛了,原本的仿真也不收敛了,谢谢您我弄好之后试试,非常感 ...

您好我用理想的op做了一个试试,还是不行,但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DSM有问题,简单说就是因为初态的时候,加法器三个输入都是1.25,加出来很大是6.几了,这个时候后面的flashadc工作就会一直向前面反馈负信号,导致第二级积分器一直是负值,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情况下影响了输出,导致输出还是向上面一样在变化的时候,长时间在一个电压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理想器件,单端的跑一跑,毕竟matlab里也是单端的。找到问题了再差分。 ...

谢谢您的建议,我改了但还是不行

网友C:
不行指的是SNDR?能把spectrum放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指的是SNDR?能把spectrum放出来吗

好的,这里是spectrum的图

楼主:
补充一些图,现在两种仿真都不行
第一个用无源的电容加法器,因为会导致求和后系数下降,量化范围也一起降低,之前是R/2,R,R,R,R,R,R,R/2,不行,改成R,R,R,R,R,R,R,R也没有改善
第二个用运放搭了一个理想的加法器,这个有另一个问题,因为一开始共模电压是1.25V,导致加法器刚开始加出来的值太大了,3位flash adc数值一直是让本侧变小,导致第一级积分器输出在下降之后再上升到1.25附近,但这段时间引入的小于共模电压1.25V的部分被第二剂积分器积分到输出了,所以第二级的积分器一直是负值了,限制加法器输出也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加法器输出会降到0后被限制在0

上面两种仿真出来的结果基本一样都是  在换电压的时候会有一段电压不变,难道是我系数的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这里是spectrum的图

三次谐波很高,为什么你的输出在过零的时候会那样?对了,还有一个方法,将输出过一个LPF(再转换为正弦波),有时候可以看出哪里失真。
抱歉不能给出具体原因,顺便帮顶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这里是spectrum的图

这种图明显是功能出了问题,中间有反馈异常导致积分器饱和了
多位量化对么?反馈极性对么?反馈比较的时序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图明显是功能出了问题,中间有反馈异常导致积分器饱和了
多位量化对么?反馈极性对么?反馈比较的时 ...

层主您好,我想请教下我搭的四阶CIFF三位量化,在simulink里搭建模型跑没问题(用的scaleABCD定的系数),但到了cadence中用理想器件搭建电路跑仿真时却发现每级积分器的输出尤其是第四级都直接跑到KV\MV去了,反馈极性我看了是对的,就是有点不理解在simulink里的量化器adc-dac模块的前后有一个缩放,我在电路中是用的是veriloga写的量化范围在±2.5V的三位理想adc模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理想模块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次谐波很高,为什么你的输出在过零的时候会那样?对了,还有一个方法,将输出过一个LPF(再转换为正弦 ...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建议!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图明显是功能出了问题,中间有反馈异常导致积分器饱和了
多位量化对么?反馈极性对么?反馈比较的时 ...

量化和反馈肯定没问题,时序我觉得应该也没啥问题,哎我也找不到问题,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E(2024-12-30):
引用 楼主:
量化和反馈肯定没问题,时序我觉得应该也没啥问题,哎我也找不到问题,谢谢您的回答
...

楼主您好,请问最终找到问题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请问最终找到问题了嘛?

还没,前段时间去忙其他事情了,现在才又来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