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牛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结构啊,怎么布局啊?

楼主(2024-11-08):
(图片)

网友A:
全部1:1复制电流的cascode电流镜啊,看看biasp电压从哪来的,布局要么合并布局,要么你问问看能不能上面一排匹配,下面一排匹配。
合并布局是:biasp控制的管子是主管放中间,casp控制的管子是副管,可以视作dummy,源漏合并,也可以按照需求再加dummy。合并布局的形状是个长方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1:1复制电流的cascode电流镜啊,看看biasp电压从哪来的,布局要么合并布局,要么你问问看能不能上面一 ...

正解

网友:
布局不能仅仅看这块电路,还要看它怎么使用,或者说对它有什么样的要求。
最基本的,这是电流镜,它们肯定得同方向等间距放一起,边上可以加dummy或者用下面的cascode管充当dummy。
看都是m=2,可以漏端都有两个管子的中间引出,也可以大家都从同一侧引出,但是不应该有的电流镜支路从左侧而有的电流镜支路从右侧引出。
结合应用环境,如果有支路间有精确匹配要求的,比如如果有两个支路是全差分运放的两路负载,那么它们可以考虑采用共中心布局。如果只是一般的电流偏置,比如每一路都作为各个模拟模块的偏置,那么按顺序布局就可以了。

楼主:
电流镜我知道,主要是他这个两级,而且没有主电流镜,就把我给弄晕了,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镜我知道,主要是他这个两级,而且没有主电流镜,就把我给弄晕了,感谢回复! ...

你看源是不是在其他cell,我们公司有的RD就喜欢把镜像单独弄一个cel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部1:1复制电流的cascode电流镜啊,看看biasp电压从哪来的,布局要么合并布局,要么你问问看能不能上面一 ...

求大佬解释一下为什么下面由casp控制的为副管且可以当作dummy使用呀  (ps:①是因为是由上面管子提供电流所以叫副管吗? ②按图上来看的话所谓的副管因该是直接接入其余模块上的,这样的话不应该也很重要吗,这样还能拿来当dummy使用吗?   求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大佬解释一下为什么下面由casp控制的为副管且可以当作dummy使用呀  (ps:①是因为是由上面管子提供电 ...

这是电路知识了,拉扎维集成电路设计的第五章,你可以b站搜一下张鸿教授的课程,低压cascode部分。
电流是上面的管子是精准复制biasp电压产生的,需要的是他足够精准,所以是主管。
主副管尺寸不一样,只有在合并源漏的画法中才相当于,是相当于主管的dummy,分开画的时候可不是dummy。这个管子出现就是为了主管工作的精确性。
太过细致的电路知识我还说不好,说多了容易让人理解出错,工作不忙的时候自己看看电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路知识了,拉扎维集成电路设计的第五章,你可以b站搜一下张鸿教授的课程,低压cascode部分。
电流 ...

网友:
可以一列做一个unit然后再匹配吧
然后unit之间share  vdd做成od连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