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求助 IDAC设计

楼主(2024-11-08):
最近在做国外某光模块的反向,中间涉及12bit IDAC的设计。现在已知需求是满摆幅80mA,电压裕度为200mV/200mA.目前初步想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是分段型电流舵IDAC,八位LSB为二进制,四位MSB为温度计码。
第二种是将之前R-2R VDAC的电压通过op转换为电流输出。

有几个问题:
1. 该分段策略是否合理,如何判断应该用几位二进制码,这个是怎么折衷的?
2. 传统电流舵是双端输出,但现在需要是单端输出,如何将电流差分转单端?如果直接忽略一边太浪费功耗了。(之前尝试用class AB推挽结构,但是后来限制输出必须是同向电流,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第二种方式有可行性吗?能大概预估精度是否可以达到要求吗?

网友:
1)如果面积和速度没有要求,只追求DNL小,那会全部用温度计码,否则就高位用温度计码。你自己搭下电路就明白了为什么会影响面积和速度 2)class ab单端也有推挽能力啊怎么会限制输出是同向电流呢?差分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切换的毛刺。3)OP转换的相对精度绝对是够的,delta sigma dac OP输出能到16bit以上,看代价和需求

网友A:
这是啥应用?DML 驱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应用?DML 驱动么?

光模块的模拟前端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应用?DML 驱动么?

EML

网友:
这个分段应该是根据你精度来的吧,温度计码应该是对DNL有改善,不过编码比二进制复杂点,应该是看你DNL能接受多少,然后根据这个定你的分段策略

网友(2025-10-13):
大佬,我用的插值方式做的idac,发现低位全1切全0时,高位电流源vds影响较大,导致dnl偏大,这个您有解决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