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电路完全切换时输入电压为什么是过驱动电压的根2倍

楼主(2024-11-08):
差分电路完全切换时输入电压为什么是过驱动电压的根2倍?

有没有什么参考书有详细的推导过程

网友A:
Razavi Chap4.2.2

网友(2024-12-09):
引用 网友A:
Razavi Chap4.2.2

大佬,是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第二版吗?没有看到相关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