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24-11-08):
实验室做的一款芯片,前仿真,后仿真,混仿真测试均无问题,实际电路测试发现调试协议连接上,内部高速振荡器输出正常,但是内核不动,这两天分析的焦头烂额,有不有懂的指点一下方向

网友:
有没有做启动电路,重点看看关键点启动有没有风险吧,实际电路启动时可能跟你仿真时的初始状态不一样,导致芯片进入一个无法工作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做启动电路,实际电路启动时可能跟你仿真时的初始状态不一样,导致芯片进入一个无法工作的状态。。 ...

启动电路没有问题,因为启动电路如果有问题,就会导致调试器连接失败,如前测试到的信息,模拟模块工作正常。调试器就是没法与CPU联系,状态读出来一直是复位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启动电路没有问题,因为启动电路如果有问题,就会导致调试器连接失败,如前测试到的信息,模拟模块工作正 ...

或者说如果后仿真测试没有问题,甚至全芯片仿真也没有问题,那么问题的大概率会是那个方向,目前怀疑进入CPU的时钟没有,或者复位没有释放,

网友:
这是一个正常的debug 流程

网友B:
供电
复位
时钟
faul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
复位
时钟

感谢大佬的回复,现阶段已经证明了复位,时钟没有问题。但是如何证明供电呢,供电有问题的话,那么时钟的晶振应该也不会起振。最后的fault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回复,现阶段已经证明了复位,时钟没有问题。但是如何证明供电呢,供电有问题的话,那么时钟的 ...

很多片子有几个power domain,CPU core的power domain是有可能没起来的。供电可以引到某个pin上方便外部检查。

如果CPU一起来就要处理某些异常,而且异常一直存在,CPU就会一直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