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estro中对仿真tb复制为什么还是attach到之前的仿真状态?

楼主(2024-11-08):
RT!对于maestro中的create test copy,copy到一个新的testbench后,对新的testbench进行更改(仿真激励,corner等设定),原先testbench也会跟着一起变化,这是bug吗???还是我对这个功能理解错了。

楼主:
不是new copies only的,,,是assembler中对整个test的copy

网友:
我这copy不会影响啊

网友A:
右键-->design,改一下copy之后的test链接的testben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design,改一下copy之后的test链接的testbench。

testcopy是test A复制到test B ,然后我改了test B,现在test A也跟随test B一起变了。plus:test A和test B已经attach到不同的schematic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