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VF LDO 问题求助

楼主(2024-11-08):
1.搭了个FVF结构的capless-LDO,瞬态仿真能稳定1.8V,但是发现负载电流从0跳到100m(边沿时间1us)的时候电压有很大的尖峰波动,大概1.5V到2V,但是100m跳0过冲比较小,可能是FVF环路的带宽不够,才15M左右。file:///C:/Users/luke/Desktop/屏幕截图%202024-11-08%20220402.pngfile:///C:/Users/luke/Desktop/屏幕截图%202024-11-08%20220455.png
2.想着把环路的带宽搞大点,补偿来补偿去带宽搞到100M,但是一跑瞬态发现震荡,中间频率相位裕度最差20°但是还有增益应该不是这个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增益裕度的原因?file:///C:/Users/luke/Desktop/波特图.png
3.这电路实际仿真发现补偿起来有点困难,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加左零点的办法?file:///C:/Users/luke/Desktop/2.png

楼主:
图片似乎粘贴不上去呃呃

网友:
相位裕度太差了,至少要45°以上,最好60°以上。直接电容补偿增大带宽必然导致稳定性下降。

网友:
参考这一篇做吧:An Output Capacitor-Les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0–100 mA Wide Load Current R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