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sen书第113页关于带有密勒补偿的二阶放大器的主次极点推导

楼主(2024-11-08):
求助朋友们:
第一个问题:PPT0530里,这个Av是怎么获得的,这是认为gm2很大,所以其输入端虚短了嘛?

第二个问题:PPT0531里,如果考虑了寄生电容Cn1,为什么次极点能写成这样的形式?

楼主:
在这里对第二个问题做一个自己直观的理解:本来高频时,Cc短路,Vout会直接驱动第二级跨导器,但是现在存在了Cn1,所以现在是分压后的电压来驱动第二级跨导,这就相当于把gm2这个跨导器的输出能力削弱了,削弱的因子就是1/(1+Cn1/Cc)。或者说,由于是分压后的电压来驱动第二级跨导器,所以增益变小了,相当于第二级的极点提前出现了。

网友:
是gm2很大。把传输函数写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放大器虚短/虚断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