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 IO DRC

楼主(2024-11-09):
28 nm IO器件和往外打金线的PAD对接的地方都存在大量六层和七层的通孔,但是两者上面的通孔大小、间距都不一致。导致按位置对齐拼接后,通孔错位,存在大量六七层通孔的DRC报错。请问是不是两者的库不匹配的原因,还是说这个错误是允许存在的。PAD通孔宽度为0.1,间距为0.13。IO器件上通孔宽度为0.05,间距为0.12。

网友A:
你这个×的长方形是从PAD出的metal叠层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的长方形是从PAD出的metal叠层嘛?

是这样的。IO器件上是有8层金属和VIA1-VIA7的通孔的,X长方形是个金属窗口。然后PAD主体是由9层和10层两层金属构成,仅在前端那一小块有7层和8层金属以及对应往下打的通孔,用来和IO器件上那个窗口对接。但对接的地方通孔不一致DRC报错,PAD是工艺库里调出来的。您知道原因吗?

网友A:
IO位置上的via 也是PDK调出来就铺满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位置上的via 也是PDK调出来就铺满了嘛?

是的,两个上面都是自带的通孔。

网友:
感觉这样 PDK的图单跑也跑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