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里面的运放设计问题

楼主(2024-11-09):
带隙基准源里面的运放,计划用一个两级的7管运放,其中外部需要给一个VDD和一个参考电流Iref

我看到Iref可以直接用带隙里面的Iref回给运放用,那么VDD是直接用外给的电压吗?

网友:
不能用Iref回给运放用

网友:
Iref可以粗糙的本地生成一个吧

网友:
感觉这样可能会有稳定性问题,还有就是启动上也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带隙的运功用带隙的输出电流做偏置,合理吗,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呢?。。没自己做过bg,感觉你需要自己做个简单的电流电路去偏置你的运放。电源是外部提供

网友:
那一般是运放内部自偏置生成的电流,或者外加更准确一点

网友:
做过一个bg,是拿bg ptat电流给运放偏置的,也没流片,但是仿真看起来没啥问题,参考同事的。好奇bg的偏置电流可以这么搞嘛

网友: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很可能死循环

网友:
跑monte carlo吧,有些低功耗要求的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