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LVL使用求助

楼主(2024-11-09):
目前有从寄存器输出的控制信号,是1.8V电压域的。现在我想将这些控制信号经过lvl转成2.5V电压域的控制信号,用于片上RF switch的控制。有个疑问点在于,2.5V电源来自LDO,控制信号经过lvl转成2.5V之后,是否还需要再经过一个LDO,将控制信号输出到PAD。lvl输出的电压似乎没有什么驱动能力。

网友A:
控制信号为什么要驱动能力,你的开关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信号为什么要驱动能力,你的开关很大吗?

后面用于RF sw的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用于RF sw的驱动

那就得看下开关的栅极电容有多大了,确保上升沿下降沿能跟上信号速率,跟不上就得加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