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求助

楼主(2024-11-09):
请问各位大佬,我的版图加上IO后,出现了DRC错误,电路中有栅极接到IO上了,工艺文件中没有相关问题的描述,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用了ESD MOS嘛?

楼主:
ESD电路是工艺自带的,版图里用的是普通的管子

网友:
输入和PAD之间没加电阻?

网友A:
挂个电阻在pad与内部通路,应该就消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个电阻在pad与内部通路,应该就消掉了吧

加了电阻也没消掉

网友:
gate接pad的话建议pad到gate加电阻和二级ESD, 而且report中也说了RX diffusion covered within XXXX一堆, 光加电阻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
就是mos管的gate不允许单独接pad,需要让你再接到一个有源区上,有源区上还必须要覆盖上CDM那几层用于ESD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