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抽R+C,器件重复定义

楼主(2024-11-09):
PEX抽R+C,器件出现重复定义时因为什么原因?如何处理呢?

网友A:
因为 source netlist中有 N365 和 n365 两个 net。要么在 source netlist 中避免出现这种仅大小写不同的名称,要么后仿时让仿真器区分大小写。

网友B:
一般抽取前要保证net名全大写,这样可以避免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最好是以功能名字来定义net名,如果实在要按数字来定义的话,要N001,N002,N011,N111类似这种规范定义,不宜出现N1/N11/N111这种长度不一致的情况,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未知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 source netlist中有 N365 和 n365 两个 net。要么在 source netlist 中避免出现这种仅大小写不同的名 ...

确实是大小写问题,数字部分需要区分大小写,但是模拟不用,所以一开始都搞成不区分大小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抽取前要保证net名全大写,这样可以避免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最好是以功能名字来定义net名,如果实 ...

是的

网友(2024-12-24):
引用 网友A:
因为 source netlist中有 N365 和 n365 两个 net。要么在 source netlist 中避免出现这种仅大小写不同的名 ...

请问怎么让仿真器区分大小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