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前仿offset问题

楼主(2024-11-09):
各位大佬们,小弟最近搭比较器时,发现strongARM比较器在tt工艺角前仿存在10mv左右的offset。想请教大佬们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电路是正确的,使用斜坡法测量,过程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不知道这个offset的值有什么意义以及产生的原因,还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一种可能性是,你使用了差分复位管,且finger数量为偶数。finger数量为偶数的晶体管左右是不对称的(S和D分别有1个和2个)。你把finger数量换成奇数试试。

网友:
问下增益大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