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仿真电路求助

楼主(2024-11-10):
电路如下图,为什么IBIAS那里的电流是0A呢?如何解决呢?

网友A:
I5没填电流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5没填电流值吧?

您好,大神,我填了,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A:
那就奇怪了,看看网表吧。
idc调用咋用auCdl呢?一般用symbol。不过这个不是导致问题的原因,你爱这么用也没任何问题,就是有些不符合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奇怪了,看看网表吧。
idc调用咋用auCdl呢?一般用symbol。不过这个不是导致问题的原因,你爱这么用也 ...

嗯好的,谢谢您,其实我也不懂如何查看网表,您如果可以指导一下就万分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