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原理图连线关系改变了,如何更新版图的连接关系

楼主(2024-11-10):
各位大佬,想请教一下,原理图连线关系改变了,如何更新版图的连接关系

网友A:
底下红色感叹号,只选updatenet相关的,genarate全取消勾选,ok。然后在点小火苗,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下红色感叹号,只选updatenet相关的,genarate全取消勾选,ok。然后在点小火苗,ok。 ...

好的,感谢大佬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底下红色感叹号,只选updatenet相关的,genarate全取消勾选,ok。然后在点小火苗,ok。 ...

小火苗是哪个啊,我update过后在器件旁边多了一个圆心标注咋删啊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火苗是哪个啊,我update过后在器件旁边多了一个圆心标注咋删啊大佬

圆形标注把annotation browser打开,CAS列表全部删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