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 lvsfile生成失败 [已解决]

楼主(2024-11-10):
在使用calibre2qrc将LVS rule file转为lvsfile时,遇到了如下报错,求问大佬应该怎么解决?

WARNING: Encryption is not supported and removed.
WARNING: DMACRO embedded encryption may cause unknown outcome.
calibre2qrc - READING FILE: calibre_qci.lvs
calibre2qrc - WRITING FILE: lvsfile
Bus error (core dumped)

网友A:
LVS rule file是否用的是svrf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rule file是否用的是svrf格式?

是的,现在的方法是在QRC时通过指定-lvs_query_directory绕过lvsfile,请问是svrf格式的calibre2qrc都不可识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的方法是在QRC时通过指定-lvs_query_directory绕过lvsfile,请问是svrf格式的calibre2qrc都不 ...

如果lvsfile是tvf格式的,需要先转成svrf格式,再转成qrclvsfile, 用下边这两步命令试一下(xxx.rule用你自己的lvs名字):

(1) calibre -E xxx_svrf.rule xxx.rule
(2) calibre2qrc -r  xxx_svrf.rule:lvs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lvsfile是tvf格式的,需要先转成svrf格式,再转成qrclvsfile, 用下边这两步命令试一下(xxx.rule用 ...

可以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