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三步法elab时出错

楼主(2024-11-10):
背景:
尝试使用VCS三步法运行dut,elab时遇到如下错误:
Back to file '/home/synopsys/vcs/0-2018.09-SP2/etc/uvm-1.2/reg/uvm_reg_model.svh*
Parsing included file /home/synopsys/vcs/0-2018.09-SP2/etc/uvm-1.2/reg/snps_uvm_reg_bank.svh'
Back to file '/home/synopsys/vcs/0-2018.09-SP2/etc/uvm-1.2/reg/uvm_reg_model.svh.
Back to file '/home/synopsys/vcs/0-2018.09-SP2/etc/uvm-1.2/uvm_pkg.sv'.
Error-[TMENF-ILL] Top Module/Entity not found
    Top module/entity/config "top_tb" is not found in the following library
    list.
    Liblist: work
1  warning
1 error
CPU time: 1.023 seconds to compile
make: *** [Makefile:77: elab] Error 255
==============makefile===========

VL0GAN =vlogan -full64 +v2k-sverilog -override_timescale=lps/1ps-kdb   -lca
RTL _CMP_OPTS :=-ntb_opts uvm-1.2 -error=noMPD -l ./$(mode)/log/vlogan_design.log $(rtl_filelist)
UVM_CMP_OPTS := -ntb_opts uvm-1.2 -1 ./$(mode)/log/vlogan_cmp_uvm. log
TB CMP_OPTS:=-ntb_opts   uvm-1.2-f $(tb_filelist)+incdir+$(UVM_HOME)/src    -l ./$(mode)/log/vlogan_tb.log
ELAB :=vcs -kdb -full64 -sverilog +v2k -lca -l $(log)/uvm_cmp.log -Mdir=./$(mode)/uvm test cmp \
    -o ./$(mode)/uvm_test simv -ntb_opts uvm-1.2-override_timescale=1ps/1ps -LDFLAGS -Wl,--no-as-needed -top top_tb
dcmp:
    $(VLOGAN)$(RTL_CMP_OPTS)
vcmp:
    $(VLOGAN) $(UVM_CMP_OPTS)
    $(VLOGAN) $(TB_CMP_OPTS)
acmp:dcmp vcmp
elab:
    $(ELAB)
clean:
    rm ./$(mode)/log ./$(mode)/wave ./$(mode)/work ./$(mode)/uvm* -rf

===============已经做过的尝试=====
1.编译都使用-full64
2.dut,uvm,tb单独编译,而且都编译成功
3.sim目录下添加了synopsys_sim.setup
mz@ubuntu:~/project/verification/uvm_book/sim$ cat synopsys_sim.setup
WoRK>default
default:./3step/work

网上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期待网友的帮助

三步法的选项

三步法的选项

网友A:
不是提示top_tb找不到吗? top_tb 这个模块含进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提示top_tb找不到吗? top_tb 这个模块含进去了吗

感谢提醒,仔细反复确认选项和编译log,在tb_cmp时,top_tb模块包含进去了,还是报错

编译选项保护top_tb

编译选项保护top_tb

网友B:
也许你需要一个config文件和filelist一起编译,格式为:
config
   design   xxx;
   default liblist DEFAULT;
endconfig

网友C: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之前遇到这种问题是没有source 环境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你需要一个config文件和filelist一起编译,格式为:
config
   design   xxx;

好的,后面有空添加一个setup文件试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之前遇到这种问题是没有source 环境变量

没有解决,等有空的时候再琢磨三步法是怎么弄的。目前使用的是两步法

网友:
三步法不能指定-top tb_top
如果你的tb_top是config的名字的话,直接vcs tb_top就行,前提是前面已经吃了dut+env+conf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