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ell脚本打开calibre -rve窗口时CIW窗口被卡死

楼主(2024-11-10):
用shell脚本打开calibre -rve窗口时CIW窗口及其layout编辑窗口被卡死,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是在CIW里执行shell脚本吧?要么修改脚本,在calibre命令后面加&放后台执行,要么在CIW里用sh("脚本名 &")执行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CIW里执行shell脚本吧?要么修改脚本,在calibre命令后面加&放后台执行,要么在CIW里用sh("脚本名 &"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