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rid must be an integer multiple of 0.005 um求助

楼主(2024-11-10):
80资产
各位大佬好,请问这个问题怎么快速批量处理解决。因为错误有很多,所以希望求助一个快速解决的方法

网友A:
导GDS是snap to Grid试试
More Options/Geometry/Limit/Snap ToGr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GDS是snap to Grid试试
More Options/Geometry/Limit/Snap ToGrid

大佬你好,我这边导出来之后,跑了一遍DRC还是没变。请问是不是还需要其他操作

网友:
也许工艺文件里和DRC文件里定义的格点不一致,不行就用SKILL修改吧

网友:
讓其ON GRID

楼主:
记录一下,最后楼主是重画解决的。所以大家画图之前一定要设置好最小点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