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Fab工艺文档上的LOTA是做什么用处的?

楼主(2024-11-10):
如题,LOTA (logic operation table application?)的含义及作用是什么?

网友:
LOTA公式可以告诉你mask开的区域是那些

网友A:
告诉你有些MASK都是由哪些layout gds中的layer生成的。在rule里有些是drawing,就是你画啥就对应什么样的mask。而有些是逻辑操作生成的

楼主(2024-12-25):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有些MASK都是由哪些layout gds中的layer生成的。在rule里有些是drawing,就是你画啥就对应什么样的ma ...

感谢您的回答,这里顺便请教下,为何一些layer要通过LOTA生成,而不是直接在版图中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