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pex的xcell file 一般怎么写啊

楼主(2024-11-10):
跑pex的xcell file 一般怎么写啊

网友:
示例:
mom_2t*  mom_2t  -PCDEF -I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例:
mom_2t*  mom_2t  -PCDEF  -I

   看了下公司的,器件名只输入了一遍,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I和  -PCDEF  需要按照什么顺序吗,还是写上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