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arrc的milkyway显示Failed to get license key 'Milkyway'

楼主(2024-11-10):
打开milkyway之后 进行任何操作都是 no lincense

终端输出了failed to get license key 'Milkyway'

但是打开icc却没有问题

按道理他们都是共用同一套license的呀

楼主:
初次怀疑是Synopsys.src里面缺少star-rc-milkyway的feature

网友:
抓的License feature没有吧, 在Terminal执行setenv FLEXLM_DIAGNOSTICS 3,然后再执行命令看看报错, 或者也可以加一个设置setenv LM_DIAGNOSTICS 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次怀疑是Synopsys.src里面缺少star-rc-milkyway的feature

If the Synopsys.src file does not contain the corresponding feature, you can open the Synopsys.src file and add 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the Synopsys.src file does not contain the corresponding feature, you can open the Synopsys ...

感谢感谢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