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片内需要三个时钟,80MHz,90MHz,120MHz。

楼主(2024-11-10):
可以通过三个pad,把这三个时钟引入到芯片内部吗?

会不会有窜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了?

网友:
为啥要外接?内部用pll生产不可以么

网友A:
120Mhz时钟,通过PAD引进,PAD电容都~20pF,噪声大,波形差。片外输入不太靠谱

网友:
这频率已经有点高了,为什么不是用PLL?

网友:
这是正好24M输入,PLL倍频到720M,通过分频器整数分频就可以得到80M、90M和120M的时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Mhz时钟,通过PAD引进,PAD电容都~20pF,噪声大,波形差。片外输入不太靠谱 ...

什么pad的电容有20pF?这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pad的电容有20pF?这么大?

看一些datasheet上描述。
之前提过一个PAD的寄生参数,~10pF。然后还有bonding线,焊盘之类的。一般芯片内设计IO,都考虑20pF的负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些datasheet上描述。
之前提过一个PAD的寄生参数,~10pF。然后还有bonding线,焊盘之类的。一般芯片 ...

我觉得不太靠谱,20pF,这是多大的电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太靠谱,20pF,这是多大的电容了?

我做这个考虑,是基于以前看flash的datasheet,
那请问,你门一般考虑IO上的电容是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