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大佬尝试过在WSL上运行swb吗

楼主(2024-11-10):
如题

尝试在WSL上运行swb,但是swb的子窗口没有边框,所有文本框无法输入(应该不是输入法的问题,就没装ibus和fcitx)
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
wsl内核不完整,和发行版不同,很多开源软件没法运行,还是换成其他完整的虚拟机比较好

网友:
经测试。完全没问题,无论是启动,输入,还是run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