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8 16bit SAR ADC中间跨接电容非整数该如何规避

楼主(2024-11-11):
咨询一下,电容桥接式 16bit SAR ADC 桥接电容需要是非整数,随mismatch影响较大,如果选择整数个数会损失约2bit精度,导致ENOB只有14bit左右,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规避不?看到论文上说在高权位添加补偿电容,这个有效果不?

网友A:
我记得这个桥选择单位电容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桥选择单位电容就可以了呀

选了单位电容,在转换低权位的时候会有1/129-1/128的差异,精度就达不到16bit;

网友B:
现在不都是有电容校准算法了么,带校准算法还会影响这么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都是有电容校准算法了么,带校准算法还会影响这么大么

电容校准不对低权位校准,不过这个并联电容也只能近似二分,并不能完全等效二分,就这个误差影响精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容校准不对低权位校准,不过这个并联电容也只能近似二分,并不能完全等效二分,就这个误差影响精度了; ...

这个跟pipeline校准级间增益有什么区别么?增益误差不是1/2的话数字补一下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校准不对低权位校准,不过这个并联电容也只能近似二分,并不能完全等效二分,就这个误差影响精度了; ...

纯模拟的话做冗余就行了吧,增益略大一点,根据结果重新计算权重就行吧。信息量是冗余的有效位数不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pipeline校准级间增益有什么区别么?增益误差不是1/2的话数字补一下就好了吧
...

确实,可以通过数字校准码字的方式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