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ADC测试噪声的影响

楼主(2024-11-11):
看上次ADC的测试数据,12bitenob只有9.7,输入信号1k,采样率2M,看频谱,噪声有-59.9db,thd-72db,那是不是可以认为有效位低就是由噪声引起的,相比之下谐波影响不大

网友A:
看看你的频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频谱

公司电脑上看不了,,,大概就是谐波在2k,3k,4k,5k,6k,7k上,最大谐波在4k,幅度基本都在-80db附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司电脑上看不了,,,大概就是谐波在2k,3k,4k,5k,6k,7k上,最大谐波在4k,幅度基本都在-80db附近
...

输入幅度呢,满摆幅还是半满摆幅,12位最好上90d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幅度呢,满摆幅还是半满摆幅,12位最好上90dB吧

输入信号就是0.02~AVCC-0.02,频谱上就-0.2db,sinad和integrate noise就是一样的,差0.1,0.2db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