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ep n well mos的五端电容

楼主(2024-11-11):
跑dc plot出来的参数,想看街道deep n well端的电容请问是看哪个参数,谢谢大家

楼主:
请问那是哪个参数呢?还是说这种plot是看不到这个电容的?

网友:
回复错了

网友:
你跑下ac就知道多大了。没用过DNW,应该和普通电容一样是cg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