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工艺下,cadence关于二级比较器等效输入失调电压的MC仿真如何设置?

楼主(2024-11-11):
本文采用tsmc18工艺库,二级比较器电路图如下所示,在利用MC仿真等效输入失调电压时,为什么1sigma只有297.7uV?(按理来说应该在几mV-十几mV)

仿真设置如下所示,管子已经换成带mac后缀的管子,Model Library不知道设置的对不对。希望大佬求解,感谢感谢感谢!!!

二级比较器电路图

二级比较器电路图

MC仿真结果

MC仿真结果

MC设置

MC设置

Model Library设置

Model Library设置

网友(2024-12-20):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是仿出来的标准差特别小,所有点基本都在均值附近

楼主:
没解决,你用的也是tsmc18吗?管子换成失配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