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版图求助

楼主(2024-11-11):
各位大神,电路图打开是这样的是啥原因啊,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没导入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导入库吧

导入了啊,他是这种情况,是啥原因呢

网友B:
cds.lib没配好,重新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s.lib没配好,重新弄下

该怎么弄了大神,请你帮我指导一二

网友:
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你看不到的cell和器件所在的库你没有添加,就是总的库,第二种就是如果添加总库了,有些器件和cell是在其他库下

楼主:
哦哦,好的谢谢

网友:
basic和PDK库都没有加,身边随便找个人看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怎么弄了大神,请你帮我指导一二

提示框说你的basic库和tsmcN65缺失,结合你的library界面少了很多的库,所以是库没定义进去。

cds.lib就是你路径下一个Define(定义)库和库路径的文件,里面包含了这些信息;

如果你没有cds.lib文件,可以先通过建库的方式,让系统给你生成一个cds.lib,然后在Library manager界面  点击EDIT-library path -add library  把你的工艺库加进去保存到cds.lib。

如果你现在有cds.lib文件,那么它的路径应该是出错了,如果你找不到它的系统默认路径,找下旁边的人帮助一下。

网友:
都说了basic库和tsmcN65库没配置好

网友:
裤子掉了

网友:
可以先copy其它人cds.lib